急求松下驱动器14报警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6-11-25):
我公司的松下驱动器上电报14号故障,我把电机的编码线、U、V、W线全部拆开,上电还是报14号故障,哪位高手能帮帮我吗?我着急啊!!!!

网友A:
在这里搜,已经有太多相关内容了。

把电机接线都拆开,上电不报警才怪。

楼主:
电机线拆下来不可能报14号故障啊!楼上的如果知道请帮帮小弟

网友B:
我也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用两台饲服,结果电源接头和编码器接头没有接在同一台驱动器上(1号电机的电源插头接对,却把编码器接在2号驱动器上,同样2号电机的编码器接在1号驱动器上),开始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范这么低级的错误.后来查了好久才找到原因.

网友C:
  朋友请问你松下伺服驱动器是哪一款型号的?
华兴机电专业维修伺服驱动器,
   有意请来电:0769/85963708
         QQ:307717125

网友D(2007-01-10):
请教:松下驱动器(DV8801LDM04)报22是何故障?如何解决。谢谢!chaojinlei@sina.com

网友E:
"把电机的编码线、U、V、W线全部拆开,上电还是报14号故障"
你的伺服使能信号没断开,想办法把他关掉;
"(DV8801LDM04)报22是何故障"
编码器故障.一般来说两种可能性较大:
1.编码器电缆是否老化
2.电机编码器故障

网友D:
谢谢您何工(伺服马达)。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2007-03-28):
各位,,我想知道它的分辨率是怎么计算的,,可能指教下我吗,,,,举个例子行吗,.先谢了,,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我觉得这个比步进复杂多了,,自学比较难点,,,所以上来讨教下各位

网友F:
大家好!
    我们上海杰先是松下伺服指定一级代理商.也是松下伺服指定维修中心,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来我们公司www.jesee.com联系.
    我是上海杰先大连办事处的小翟,我简单说一下14号的功能与解决方法:
14号报警的原因是:过电流和接地错误.
解决方法:1)断开电机电缆,激活伺服ON信号.如果马上出现14号报警.请更换新驱动器.
2)检查电机电缆,确保U、V、W没有短路,正确的连接电机电缆.
3)检查U、V、W与  地线各自的绝缘电阻.如果绝缘破坏,请换新机器.
4)检查电机电缆U、V、W之间的阻值.如果阻值不平衡,请换用新驱动器.
5)检查U、V、W端子是否有松动或未接,应保证可靠的电气接触.
     要是还没解决好,可以加我QQ:270295329 ,电话:13276033839

网友G:
To 黄小明:伺服的分辨率是作为出厂指标印在铭牌上的,无需计算。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我知道了,,谢谢你哦,,不过它的齿轮比是怎么算的,,我想知道呀,.,比如说电机带动一个轮,,,,,,电机转两圈另外一个轮才转一圈,我应该在Pr48,,Pr49和Pr4B,,那里怎么设置呀..//哈有就是它的公式是什么,,怎么计算的,,,我刚开始学这个,,好难学呀..//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我想知道它的公式,.,能不能详细的教教我,,各位,,先谢谢了..

网友G:
你没有说明书吗?看参数表里有关电子齿轮的用法和参数设置方法。
其实看说明书本身就是很好的学习过程。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但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呀,,也不知道是我笨还是我基础太差了,,

我还是想你指教下我呀,好吗.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麻烦你了,

网友G:
你所列出的参数“Pr48,,Pr49和Pr4B”是松下的吗?
我没有用过松下的伺服,其具体参数的含义也就不清楚了,先参照手册告诉我这些参数的意义是怎么讲的?再帮你看看,如何?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好呀,,要不你说你QQ号,,我加你,,把说明书发给你,.,,到时你再教我好了,,???//?///

网友G:
QQ,不畅用的。抓图贴出来不就可以了。

网友H:
有那位高手知道松下驱动器在运行中14报警的解决方法?

网友I:
告你一个简单的办法,把48,49设为默认值的情况下。你想让电机接收多少个脉冲转一圈你就把4B设为多少。

网友H:
我从其它拆一个更换OK! 可能是驱动器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H:
 请问驱动器本身显故障14应该怎样去修?

网友H(2007-06-15):
三菱MR-J2S-70A伺服放大器上电或运行时经常报警AL20.看说明书上是编码器或连接线问题,但把接电机UVW线断开用手转电机轴驱动器显示数字正常,估计编码器没事。敬请指教!

网友E:
to zhzd
经常报警AL20,就是说有时候不报警,可以运转了。可能是接触不好或者有干扰。建议查线。
松下14号报警,如果确认是驱动器故障,最好还是送到上海的维修中心修理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那也未必,,,还有啊,.你们知道吗.,它那电机线也好按脚号次序来接的,,要不是的话,,也会报警,,上次这个问题差点把我给弄傻了,,呵呵 ..

网友G:
“它那电机线也好按脚号次序来接的,,要不是的话,,也会报警”———这难道也有问题,必须保证相序,这是伺服应用的基本要求。

网友J:
有一次调安川,伺服空载。上电后一给Servo ON就是报警说是伺服过载!结果是公司接线的兄弟把UVW接错了!

网友K(2007-09-30):
急求松下驱动器26报警的解决方法

网友G:
先明确26报警的含意,再对症下药。

网友E(2007-11-05):
松下驱动器26报警是过速报警,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如果是位置控制,请检查输入脉冲频率或电子齿轮设置;如果是速度控制请检查输入模拟量电压及50号参数,当然也有可能是接线错误

网友L(2008-04-21):
哪位高手知道松下伺服驱动器故障代码22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2):
14号报警就没有朋友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M:
我昨天刚用过,我不知道UVW线怎么接,结果报了26号。后来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N(2009-03-18):
丢,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维修驱动器14号报警

14号报警的驱动器要怎么修

我也想把我的坏驱动器自己修好

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O:
22号报警是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故障或者编码器反馈电缆故障

网友P:
松下驱动器报12,是什么问题,哪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Q:
我正在修同样故障的伺服驱动器,基本都查完了还没找到故障点。明天准备看看两个电流传感器了,如果一个有故障估计会报接地故障,你不妨看看测量一下电流传感器的输出是否一样。我也是一点一点的分析的啊,错了别怪我

网友R(2009-05-04):
专业销售维修松下,三菱,安川,三洋伺服13556213286

网友O:
上电后一给Servo ON就是报警说是伺服过载!结果是公司接线的兄弟把UVW接错了-----这让我想起第一次接触fagor系统时,就遇到类似的事:有一台机床全套采用fagor的配置。fagor的模拟伺服模块的U、V、W出线端子排在这个模块最下面,而且还向后面收进去一块,更要命的是它按照从左至右U、W、V顺序排列,而不是常规人们习惯的U、V、W顺序排列,有的电工不注意就接错相序了

网友S(2012-05-30):
急求解答  我有一台松下驱动器上电报编码器故障 有时候上电有正常  就是电机一转就报22编码器故障   我换了一台驱动器都好了; 我都确定了主板有问题    怎么维修这个主板

网友T(2015-02-10):
过流或接地故障,建议检查下功率模块部分。如果是a4系列的可以拆下来量一下uvw三相igbt模块间的阻值,六个管子看是否有烧掉的,a5的就不好拆了,如果不伤板子的话除了拆ipm模块和继电器还不知道有啥好办法,有经验的高手望赐教

网友T:
刚看到是06年帖子,估计楼主都改行了,哈哈

网友U:
电流检测坏了; 检查一下就知道

网友V(2016-05-07):
松下驱动器A4报警14我们拿到外面换3块板还是一样

网友(2017-12-11):
大家好:我的是松下msd083a  在srv-on通电后就报警14了,什么方法解决。也听说换两个ad7895 和传感器可以。。但是找来找去ad7895贴片没有,msd083a放大器是不同的么。

网友W:
直接找买的代理商维修,我司是松下一级代理商,有需要松下产品记得联系我,QQ:3216852589  谢谢!

引用 网友X:
在srv-on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W:
直接找买的代理商维修,我司是松下一级代理商,有需要松下产品记得联系我,QQ:3216852589  谢谢!回复内容:对:   网友X  在srv-on通电... 内容的回复!

吃我餐饭难了,,玩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