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求助:报警信息FANUC"Speed arrival signal of spindle inverter is not NO"如何解决?

楼主(2006-11-25):
刀具磨床采用的是FANUC 0i160-m系统,手动启动一个轴的电机,没有反应,报警是
"Speed arrival signal of spindle inverter is not NO" 我找不到在哪里,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意思是主轴转速没有达到你要的转速,参看主轴变频器的报警号码。repairer@worldnc.com

网友B:
楼主搞定没有?

楼主(2006-12-31):
搞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