篦式冷却机简易报警装置

楼主(2006-11-25):
    我厂Φ2.2×12.6m水平推动篦式冷却机在运行中常出现拉链机链条断或出槽的现象。一旦出事,若岗位工不及时发现,冷却机里堵满了物料,处理起来要好几个小时。有些厂在拉链机尾轮上加装了闪光信号,但效果不大。本文介绍的报警简易装置较理想。如图,只要拉链机链条断或出槽,就能发出报警信号,同时将冷却机跳闸。这样及时处理只花一二十分钟就够了。本装置经过几个月的试运行效果良好。
    图中:
    ①电源A取拉链机电机的电源,只有电机运转A才有电。
    ②1XK、2XK为限位开关(型号为LX2-121),安装在拉链机的尾轮部位。尾轮上安装一个凸轮装置,每运转一周,1XK、2XK各动作一次。
    ③1SJ、2SJ为时间继电器(型号为SJ7-2A),整定20s。
    ④与冷却机装置的联锁可取中间继电器ZJ的一对触头。

网友A:
在篦式冷却机拉链机尾轮上加装螺旋探测仪,几十元一个,可靠性好.将螺旋探测仪与继电器串联,继电器常闭点串入拉链机控制回路.当拉链机链条断或出槽的现象时,螺旋探测仪几秒钟没接收到尾轮转动信号自动将拉链机跳闸,同时报警.同理螺旋绞刀也可加装螺旋探测仪.

楼主:
报警控制电路

网友B:
装速度开关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