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换热站控制器

楼主(2006-11-25):
目前换热站控制器种类很多,有PLC,嵌入式控制器等,特点在哪里??

网友:
最好使用PLC,便于更改!

网友A:
我们就用的PLC控制冬季的集中供暖,控制起来简单方便,容易实现各种控制功能。

网友B:
    PLC通用;
    嵌入式控制器编程组态更加方便,实现的功能也更多;
    以前用过欧姆龙的CPM系列微型机,也用过霍尼韦尔的XL50嵌入式控制器,用过瑞士思博的PCD。
    如果纯温度控制,偶用过西门子的RWC62、RWD62......等系列控制器。

楼主:
目前我们做的基于西门子224的控制器在各个热力公司应用比较多,也许是熟悉了,感觉PLC还是比较好。

网友C:
任何厂牌都差不多 主要是电控箱作成密封 加灌氮气 防止所有
电子元件 机件氧化 就可以使用很久了

网友D(2007-01-05):
天津市蓝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RTU(GT60/GT50)
GT50/60(远程)测控终端

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种场合中的检测、监测及控制的自动化。因此具有极高的性能/价格比。
出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极高的可靠性
    ★ 易于掌握
    ★ 便捷的操作
    ★ 丰富的内置集成功能
    ★ 实时特性
    ★ 强劲的通讯能力
    ★ 丰富的扩展模块

性能特点
● 可配置5.7英寸液晶显示屏,最大组态画面数为40页。
● 可接入AI/O、DI/O、PI等多种类型的信号,相应配置由用户选定。
● 采用欧式整体插拔接线端子,现场安装和接线非常方便。
   端子:12个插拔式螺钉型端子
   接线:推荐最大接入线径 2.0mm2  多芯导线
● 电源、信号入出口均有保护措施,并与主控电路隔离。
● 屏幕组态,使现场应用简便。
● 具有PID控制。
● 无需编程,通过键盘设置就可实现一般的检测及控制。
● 具有看门狗功能,保证程序正常运行。
● 具有对数据区数据,掉电保护功能。
● 可脱离测控系统以独立工作站运行,也可联网工作。
● 提供一路对外通讯接口。
● 可配接多种通讯设备,实现有线、无线通讯。
● 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ASCII通讯协议,也可自定义通讯协议。
● 自带电源模块,可直接用220VAC、或24VDC供电。
● 提供隔离的24V电源输出,可用于现场仪表供电。
● 独特的掉电保护,用户数据永久存储,彻底消除由于掉电而导致的数据丢失现象。

主要功能
● 最大测控60点的中型一体化设计,接线简便,可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
● 可检测液位、压力、流量、启停状态等信号,控制开关、连续调节、报警等装置。
● 内部配置可选,具有很强的现场适应能力。
● 内含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可满足复杂的控制、通讯需求。
● 针对换热站系统,特别设计了根据时段、室外温度进行调节的节能程序。
● 灵活的通讯方式,标准的通讯协议,可方便地组成SCADA系统。
● 工业标准设计,能够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
主要模板:
      AI 01  :六路标准信号输入,通道之间隔离
      AI 02  :四路热电阻输入,通道之间隔离
      PI 01  :三路脉冲输入,通道之间隔离。每路自带电源(DC12V、DC24V各一个)
      AO 01 :四路标准信号输出,通道之间隔离
      FO 02 :一路电机伺服信号(正反转输出),(含一路反馈输入)
      DI 01  :八路开关量信号输入(干接点)
      DO 01 :四路继电器输出(AC220V、2A,感性负载)
      DO 02 :六路继电器输出(AC220V、2A)
  POWER:供电模块
      COMM  :GPRS通讯模块

                                        dangyibing@163.com

网友E(2007-02-27):
PLC可靠,
单片机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