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如何变频器的启停

楼主(2006-11-25):
设计的系统中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 配置单片机来实现其他一些功能
现还想用单片机实现变频器的启停 请指教如何实现 我用的是ABB的变频器

楼主:
我看应用宏-3 有个外部频率给定口 这个口是否可以直接接单片机数字0通过D/A的转换信号oV 从而控制电机的停止?
我看还有控制电机启停的信号 但不知控制的电压是多少 请指教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端子里一般都有运行、停止的端子,只要用继电器接通或断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