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系统应用问题

楼主(2006-11-25):
   小弟日前遇到一台高精度绕线设备,一丝杆上有左右两个松下伺服电机,要求同步运转带动丝杆,但现在这两个电机旋转不同步,不知道是驱动器出问题了还是电机本身的问题,驱动器的参数都没有动过,不知道怎么办了。
   恳请各位高手替小弟指点指点,不圣感激

网友A:
两个电机在设计上是用什么方式保证同步的?

楼主:
   就是两套相互独立的伺服系统带动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呀,通过开关让两套系统同时工作,电机同时运转

网友A: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同步是偶然的,不同步才是必然的。建议仔细检查一下系统原本的工作机制,才有修理的可能。

网友B(2008-08-25):
要想同步,伺服系统应该在同一控制系统或者控制卡上来控制,做跟随、做插补、做同步才能轻而易举。当然,目前市面上的绕线机做同步都是基于安川控制系统MP2300的较多,也有用控制卡来实现的。用开关做同步有点想当然了。请问你们是自己开发绕线机还是买了别人的进行改造??

网友C:
松下的,应该是一台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输出做另外一台伺服的脉冲输入来做同步的,或者是通过上位控制卡等来实现同步的,建议你搞清原理。

网友D:
严格意义上的同步轴驱动是一个较高要求的应用,如果大多数伺服自身都不具备主从式同步能力,带同步轴控制的上位控制器也属于中高档运动控制器/卡了。

网友E:
三楼说的好.同步是偶然,不同步是必然

网友D:
正因为如此,所以同步才总是人们要追求的目标!

网友F:
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情况应该说清楚,否则人家是在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