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显示错误

楼主(2006-11-25):
一台永太YT600注塑机出现温度显示错误,随后停机.

网友A:
可能是温控器或热电阻有问题了,说的详细些,大家帮你想想办法。

楼主:
开机后,温度显示为300度,实际温度为20多度
加热不久,温度显示为900度,实际温度只有100度,随后停机。

我把温度接口拿开,温度显示为-9999
我的电话号码是0817-6631805
渴望得到朋友的帮助。

网友A:
用的到底是什么仪表和传感器?原来是正常的吗?传感器连线有坏的地方吗?

网友B:
温度是用的卡套式热电偶吗,数现表是什么型号的,有没有备用同型号的温度探头,替换一下试试呢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应分步解决:1你先把线拆下,把仪表测温点封上,看仪表是否显示正常。2你用的是补偿导线还是普通线,看一下线是否正常。3你测量一下热电阻或热电偶是否正常。

网友D:
有同感,我觉得liyan说的不错,这种故障不是一下子就能查清的,需要一步一步的处理,排处故障点

网友E:
应该是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F:
根据所描述情况,温度传感器的问题比较大,但你最好是先自己测试一下.你可以把传感器先拆下来,再把温控器的输入端(接传感器的两个端子)用导线短接.(注:仪表输入一定要是K型的)再通上电源.看温度显示是否正常,如此时温度显示正常,哪可以确定是传感器的问题.如不明白可电话联系:13658619633

网友G:
我觉得你最好看看温控表的设置,如把热电阻设成其它的了,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2006-12-26):
是否传感器的型号不对,或坏了.

网友I:
大多是温控表坏了,热电耦很耐用.

小俊!

网友(2007-01-31):
不是传感器坏了就是温控表坏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