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常烧损,是否有好方法解决!

楼主(2006-11-25):
请教:生产编织袋的塑料厂用的加温搅拌机,电机功率为22KW-4极。当搅拌桶内的塑料温度升高时负载变大(有粘性)电流也变大,当温度上升到一定时电机电流达90A左右,并持续3-5分钟,造成此电机经常烧坏,是否有好的方式可以改进。现直接电机带动,主要是在温度到达后出现3-5分钟的大电流是否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过载保护没用吗

网友B:
对电机转速是否有要求,有的话选一台50KW以上的电机。对速度无要求加一个变速箱。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D:
不应该要那么高的速度,
用个行星变速箱

网友E:
22KW-4P怎么定的?难道没有计算过负荷?

网友F:
按搅拌机的功率选用电动机,再加上电机保护器,简单可行.

楼主:
没有过载保护,大部份情况下负荷不重的。速度影响加温效率,如果转速下降的话加温的时间要拉长,因为是靠搅拌进行升温的。选用22KW-4P电机不知如何计算,只是这个行业内的这种机型都是用这规格的电机,因为重负荷时间只有温度达到时的3-5分钟,因电机是竖着安装,空间很小,换大电机不好安装。是否有更好的处理方式,谢谢各位。

网友G:
用皮带带动

网友H:
这是个工艺的问题,在塑料生产设备中叫混合机或叫捏合机,你说的情况是此机不适合现在产品的工艺要求,是否可以调整投料的量和改变电机转速.

网友I:
用皮带带动可以有效的解决你这种问题.偶遇到过7.5kw的风机电流达到20a经常烧毁。后换皮带带动效果很好。

网友F:
TO:万用表mf-47,皮带的传动效率是98%呀!

网友J:
lcx_jia说的有道理,要么减小电动机负荷,要么把电动机累死。恐怕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K:
我们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你可测量一下电路的电压,看看电压是否低于380V,如电压低于380V,可在电机前安装一台自偶调压器,将电压调为410V。通常情况下,高于额定电压值的8%,电机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升压后电机的电流可下降8%左右(在同等负载情况下)。

网友H:
高于额定电压8%会使磁通饱和,电机电流增加,发热增加,电机电流下降8%?不知测量的是否准确.

网友L:
我想应该换台大点的电机,

网友L:
正常运行时的电流正常吗?要是电流大是不是搅拌机的轴承不平衡,导致负载增大.我公司就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M:
功率不够

网友N:
你不如搞两个电机算了一台22KW一台45kw通过电磁离和器来转换它们.(兄弟看你老板能不能花钱了哦!)

网友O:
换个大功率的电动机 不就行了

网友P:
请问 yjig:
  我们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你可测量一下电路的电压,看看电压是否低于380V,如电压低于380V,可在电机前安装一台自偶调压器,将电压调为410V。通常情况下,高于额定电压值的8%,电机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升压后电机的电流可下降8%左右(在同等负载情况下)。

这样用可以吗?

网友P:
请问 新感:
过载时的电压如何?

网友Q:
温度到了后不能停下来不运转吗?让它休息下。

网友R:
    可能是电机的功率选的太小了,如果加大一些会好的,在加大的同时在做上过热保护装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S:
改装搅拌器的搅拌叶片,达到低转速高搅拌率,然后再加装减速箱!

网友T:
这种设备行话叫烘料机,烘料锅,必须料在烘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放料,加装热继电装置不可行,因为在最后几分钟内,电流达到最高值,但是不能停机,否则一锅料就成一块了.改为皮带传动,但能效比低些,在实践中,降低锅的高度,减小刀片直径和厚度,在控制电路中加一个过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正常运行时,电流程30A-35A,在料快烘好的时候电流达到家70-90A,2分钟后报警铃响,操作工必须放料,电流马上下来!!电机还必须经常换轴承,操作工必须敬业!!

网友U:
没有过载保护

网友V:
   捏合机.55kw电机搅拌桶带加热温控皮带传动. 没有过载保护.塑料烘到一定程度时必须马上放料.放料时电机电流达到120左右时间
1分钟.你说的这种22KW直接电机带动,我也遇到过电机经常烧坏,把搅拌叶片倾斜角改小,加装温控,温度到达马上放料.效果会要好一点

网友W:
用电动机保护器,就是三根线穿过三个孔的那种电流可调范围在32-80A之间很好用,如果没有的话就在三项线上每项上都加一个空开80A的

网友P:
同意 腾龙电气:
1.给电机加冷却风扇
2.加电容补偿无功电流减小压降
3.电机上装温度传感器,超温报警
4.装热继电器或过电流继电器,但是只动作报警,不跳闸

请各位指教!

网友H:
在此发贴的多数不知其生产工艺,烧电机跟保护无关,它是工艺与设备的问题.

网友X:
加减速机,加过载保护(最少也要有个过热继电器啊),或者换个更大的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热情帮忙,我准备按“腾龙电气”、“电灯不亮”两位的意见试搞两台用一段时间。设备就有些跟工艺对不上,但老板考虑到成本,现有同行采用蒸气来加热,当然不再需要用这种电机也不会烧掉了,要蒸气就要增加锅炉,要燃料、要工人等老板赚钱也不容易啊!没变法!!

网友Y(2008-12-05):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台锅炉房引风电机已烧损,型号:Y132S2-2,7.5KW。摇电机对地、相间都零。拆开电机之前转子转动费劲,以为是轴承坏了。但拆开看轴承没问题,定子绕组端盖那儿有一溜像熨斗烫了似的,烧成粘性的了。定子绕组边缘与外壳之间有熔掉的杂物。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Z:
烧毁电机一般是两大原因:1 电机本身有问题,如绕组制作不良或者轴承损坏 2 电机过载如风机机械部分有问题. 楼主所说的"定子绕组边缘与外壳之间有熔掉的杂物"是定子绕组相间或匝间短路.电机烧毁应当是其绕组制作不良.解决的办法是:要求钳工仔细检查机械部分,如没问题,将电机绕组重新制作,也就是重新绕定子绕组.如有条件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可实现电机的有效保护(根据我的经验,用变频器控制的风机从没烧过,这是因为变频器的保护太完善了).如不想投资,也应当加热继电器保护.加热继电器的时候,要在控制回路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以躲开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