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之间能用GPRS,ADSL通信

楼主(2006-11-25):
我有两台机子在一个县城不同的两个地方,一个地方能用ADSL上网,一个地方GSM手机
有信号,CDMA没有信号.Gprs 速度只有1k多1秒
现在这两台机子都装有WINCC6.0 想做到两台机子的数据同步更新.最好速度能快点.数据量不大2K多 一分钟更新一次就可以。两个地方机子的数据都要能存档都要通过OPC传给工艺模拟屏。wincc6可以做OPC的服务器客户机,其他的产品支持的很少。因为地形很复杂电台就不考虑了
,gprs 的DTU 最好不是串口的,机子的串口2个全用了,不行就考虑加一个串口卡增加串口. 现在问题是 wincc6用什么驱动什么方式来通信, 除了VPN就没有好的办法我担心VPN的速度可能太慢, 那家有类似OPC接口的驱动?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WINCC6@TOM.COM qq:601767246

网友A:
你好,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0311-83831630www.hbjxkj.com

楼主:
jiuxinf 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硬件外 你还有什么软件支持,WINCC6用什么驱动?
说的详细点,具体怎么做的?

网友A:
WINCC本身支持GPRS和ADSL方式,另外如果让我考虑的话,还可以把你的WINCC换成我们的软件,我们的软件在稳定性上要比WINCC好,不是吹牛,我们比较过,WINCC的界面是很漂亮的。

网友A:
另外如果没有串口,还可以用网口(RJ45)进行传输

网友B:
恩,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公司可以帮你解决全部问题.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