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下载PLC300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11-25):
请教下关于下载西门子CPU312时遇到的问题!使用的是西门子下载器
首先我对PG/PC进行相关设置使用的是pc/MPI协议!
可是我还是下载不进去!
显示:
station simatic 300 tation has no module
to which the configuration can be down loaded
the down load i being aborted
我看了下手册!要确保中断冲突和地址重叠。
这个是不是由于硬件串口冲突就不可以下载啊!急。。。
我该怎么办啊。。。。汗。。。

楼主:
请教高手指点下!真的急啊。。。

楼主:
联系方式:shuiyingxuan@hotmail.com
期待。。。。。。。。

网友A:
用PC/auto协议试试

网友B:
检查你的硬件组态以及通信设置

网友C(2006-12-30):
组太一个最简单的,写个没有问题的程序,看看能不能下载,如果能,那么说明你的组太或则程序有问题的!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硬件出现了问题,出现了没有模块,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