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会取代现场总线吗?

楼主(2006-11-25):
   目前在国内95%以上的工业以太网应用都仅仅用于连接PLC和HMI,在北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业以太网用于IO控制的例子,即变频器、远程IO站全部用工业以太网连在一起的全以太网结构,取代了现有的现场总线。
   不知道在国内什么时候会慢慢流行起来?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应该会取代FCS的主体地位!

网友B:
不会,现场总线的厂家不答应

网友C:
不会,就如现场总线不会统一一样,只会花样越搞越多

网友D:
工业以太网正在迅速发展,但谈到替代现场总线还为时过早。

楼主:
    其实各个PLC厂家,尤其是现场总线比较流行的厂家肯定不愿意。但客户这方面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多。

网友E:
估计还有等待以太网发展更成熟再看吧。总线要求高速、高可靠性。恐怕以太网目前还不能满足。

网友F:
实时性要求也很高的

网友G:
我不知道,

网友H:
国内已经有PROFINET IO的应用实例了.

楼主:
了解到国内EtherNet/IP 、Profinet、Modbus TCP都有一些IO控制的应用,但很少,尤其是大一些的系统,少之又少!

工控啊!

网友(2006-12-26):
不久的将来会取代的,因为现场总线的类型和传送数据量还是比较低和少啊!!而且不同总线之间数据交换也很不容易的!!!

网友I:
被取代的结果是,大量资金的投入,

楼主:
在需要做网络冗余的场合目前还不能被取代

网友J:
以太网成熟、高速,确定性和可靠性也不是问题。会逐步挤压现场总线的原有应用,但在一些应用上,比如本安场合,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以太网标准,几年甚至十几年内不会动摇FF、Profibus-PA的地位。

楼主(2007-05-15):
  全以太网控制对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有要求,因为目前主流的EtherNet/IP、Modbus TCP、Profinet等协议所规定的IO数据包都按照组播方式传送,所以用于IO控制的交换机必须具备IGMP组播管理功能,此外在一个较大的系统中,会有很多的交换机,组播信息在交换机间传送还必须具备Router-Port功能。第三个方面,为了有效过滤无用的广播信息,交换机还应具备R-filter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