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显示HIM connecting连接错误怎么办

楼主(2006-11-25):
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谢谢,QQ65514784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没有办法解决。总是循环显示,到不了正常的STOP状态。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有没有那里有高手啊,难遇
板子上的集成块都换完了,电容也检查了,
还是显示HIM(面板)连接反复显示.

网友B:
你在LOGIC MASK里面屏蔽一下这个位置。

网友C:
多大功率的啊?我刚修了一台,主板的问题。换了一块就好了!

楼主:
TO:梁山泊吴用:
我也知是主板,要求是怎么样把主板修好,

网友C:
我的是化学品把板腐蚀了,芯片的脚都有断的.我接起来了,换了外围的所有芯片也没修好的.我看还是线路有断线的情况.

楼主:
我的也是一样的, 周围能换的都换完了,CPU,等全换完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张哥,不要努力了!换一块吧,这种情况很难的!你是几台对比着修吗?

楼主:
是啊,用了一好板对比修的,还是没有结果啊,

网友C:
功率不大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楼主:
大小都是一个价

楼主:
4块板都是一样故障

网友C:
那就麻烦了!

网友D:
我的AB变频器也是这情情况,至今未修好,正想放弃了。

楼主:
to:ryyag:
一起研究下,QQ65514784

网友C:
祝两位成功!很想知道结果!

楼主:
现在故障基本好了,但太麻烦了

网友C:
恭喜,恭喜啊!佩服张兄的耐性,向你多多请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怎么修好的,能分享 下吗 ?

网友B(2007-06-29):
主板坏了

网友E(2022-12-01):
我遇到修复后老通电面板一直显示connecting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