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画图

楼主(2006-11-25):
请教各位师傅:我在画电子图时由于作的块大小不一,在插入时也是大小不一,有什么办法使其统一起来,大小差不多.谢谢赐教!

网友A:
选中块,在菜单上“修改”一项中选择“比例”,将比例调整适当即可。

楼主:
谢谢热情帮助!

网友B:
http://hi.baidu.com/aihua101/blog/item/847b08f3c6203bcb0b46e004.html

网友C:
顶!!!!!!!!!!!!!谁有好的CAD呀 我的2004坏了 不好用 还是个迷你版的有的发我信箱啊谢谢!!!kyyzz@yahoo.com.cn

网友D:
以前学过现在好长时间没用过了 呵呵

网友E:
呵呵,aihua的第一张图好像是我在电脑上录制的嘛!!

网友F:
我有CAD2006电气版!但不知道怎么传资料太大了,资料库不能接受这么大的资料,谁要的加QQ594460134

网友F:
晚上我一般都在线

网友G:
我有英科宇2004电气版,基本还行.不知2006怎样.曹工可以告知是哪里人吗?能方便请教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