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整空压机压力?

楼主(2006-11-25):
空气压缩机的压力开关<无说明书>上并排有两个调节螺丝,这两个螺丝是同步调节同一个设定值,还是分别调节上下限压力值?如果是后者,哪个螺丝调高压,哪个调低压?谢谢!

楼主:
现在知道了,两个螺丝同时调整压力上限.

网友A:
存在0.25-0.35MPa压差

网友B:
两个螺丝要一起调整。
大概启动卸载压力和设定压力有0.3MPA压差

网友C:
一般弹簧压缩程度越大,压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