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CFC中A_IN和CH_AI怎么样使用?

楼主(2006-11-25):
大家好!!
在SIEMENS PCS7系统中CFC处理模拟量信号有两个功能块:A_IN和CH_AI,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各个管脚都表示什么意思啊??
A_IN的管脚为:
MR_FIN:
MR_INI:
VA_UP:
VA_LOW:
CODE:
EN_LIM:
QF:
CH_AI的管脚为:
VHRANGE:
VLRANGE:
SIM_ON:
SIM_V:
SUBS_ON:
SUBS_V:
QBAD:
QUALITY:
多谢了!!!

网友A(2010-07-10):
直接查手册!CH_AI是模拟输入驱动模块!A_IN没见过,可能是自定义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