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丢步

楼主(2006-11-25):
各位大虾:
   小弟现在在用白山驱动器加三洋电机做一个精确定位系统,用PLSR指令,脉冲量为
330~2400之间,脉冲频率为7000,加减速时间为90,运行丢步很严重,谁能提点意见吗?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顶下呢,好伤心呀.

网友A:
驱动器出问题的比较多,你把加速延长,脉冲频率降低,如果有改善的话一半就是驱动器不匹配造成的,我这里也遇到过,我换了一个品牌的驱动器就好了,其他的参数没有动。

网友B:
‘运行丢步很严重’多半是太性急,多设几步、提速不要太快。

楼主:
问题又有啦
我把速度从3000一直试到9000
时间从90试到200
运行运行现象一样,没有一点改观
而且只往一个方向偏
本来用8细分的,换成16也试了,还是一样的哦.
这到底是电机驱动器有问题还是皮带有问题还是参数设的有问题呢呢??

网友C:
如果是一直往一个方向偏,那应该是你参数设的有问题,将手册拿出来,好好再看一下吧,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难的。

楼主:
呵呵   谢谢啦
问题解决了
不过有一点就是电机的震动比较大,我加大细分也还震动是比较大
??????????????????????????

网友D:
我的经验是在发送脉冲是,不要有继电器动作,交流信号离他远点

网友E:
你的脉冲频率可以降低吗??降低试一下,可能是执行器响应时间的问题.

楼主:
交流线隔的比较远,控制线用了屏蔽线,速度降低有效果,
但还是震动较大.

网友D(2007-01-14):
马达的负载有计算过转动惯量吗?转动惯量的环节也很重要
你可以先用手动来发脉冲,假如说先做个按钮,按一下就发N个脉冲。如果手动发每次都是好的,那很可能还是干扰问题。如果否,那么你可以去将你的马达,驱动器,和线系统的所有东西都采用第三种接地。如过这样还不行,那就应该在驱动器本身,或你的程序

网友F:
  干扰是很大的问题的,我有深切的体会,犹其是在与其它的设备在一起的时候会互相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