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闭环的问题!

楼主(2006-11-25):
想用PLC集成的高速脉冲控制日系的伺服定位,但是一直对伺服的闭环不太确定,有如下问题,请精通的朋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假设我在伺服驱动器内做了如下设定:定位完成偏差脉冲个数为5(意思是伺服驱动器接收PLC的脉冲和从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数相差的绝对值小于5,那么就算定位完成了,这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
1、如果我第一次通过PLC给伺服驱动器1000个脉冲,然后驱动器接收到反馈的脉冲个数为996,意即偏差为4, 那么这是伺服驱动器会给出一个“定位完成”信号, 这之后伺服就不动作了吧? 就是还是保持有4个脉冲的误差吧?
2、如果在上面一个工序后,又假设我的想法成立(即定位后还存在4个脉冲的误差后电机不动了), 接下来我又发出1000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 那么这次是总的误差<5会停止(意思是两次2000个脉冲,接收到了总共1995个),还是仅这1000个脉冲误差为5就停止? 就是说两次的误差会不会累积? 还是一个全闭环的,误差不会累积?

谢谢!

网友A:
1、动作。
2、不会累积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B(2007-06-06):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AB相差动信号与PLC集电极开路信号闭环是有什么好办法转换?

网友C:
我看到有人直接用光偶转换的,应该可以。

网友A:
自己搭电路,用一个差动接收器,比如MC3486、DS2632,加一个OC驱动输出。
或者卖现成的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