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数控机床
三菱立式加工中心机床换刀位置错误

楼主(2006-11-26):
我单位三菱立式VDL-600加工中心机床,在换刀时刀库位置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是仔细检查刀库看看各个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其次是看哪哪个刀电机<维修中遇到过一次>是否正常电机有一个小电路板碳化烧坏都有可能的。再看看气压或液压压力够不够.最后从新安装换刀程序.三凌哪个程序卡.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是仔细检查刀库看看各个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其次是看哪哪个刀库驱动电机<维修中遇到过一次>是否正常.电机有一个小电路板碳化烧坏都有可能的。再看看气压或液压压力够不够.最后从新安装换刀程序.三凌哪个程序卡.还有一个可能看主轴停的位置及这一块的plc程序.

网友B(2009-07-14):
楼上各位,谁有大连产VDL-600机床的机械,电气,使用说明书呀?我得都丢了,能给我发一份吗?邮箱:gms7410@126.com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