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冗余问题

楼主(2006-11-26):
请问各位高人,一个主的上位机,当它死机时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主机继续控制,下位机油的是s7-300。如何实现。十分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很奇怪啊,主机切换。假设你是有主从两个站,在你主机工作时,你的从站在做什么,运行还是不运行?如果运行,那它的作用和主站是一样的,所以无切换之说。

网友B:
你这个是服务器冗余,不是s7-300的控制器软冗余,软冗余很麻烦要编程

网友C:
说详细呀?用组态软件了没,用了就容易解决了。设置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