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同步和交流异步伺服的同异点

楼主(2006-11-26):
交流同步和交流异步伺服的同异点

网友A:
从应用的角度而言,区别不大,电机的区别经过驱动器以后,就不明显了。同步的响应比较快,同样的控制精度要求,同步的好用一点。

网友B:
硬件应当可以用同一解决方案,控制策略不同,即软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