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S48Q软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26):
情况:现在有三台离心泵,分别为15KW、22KW、45KW,分别配置了AST48D32Q、ATS48D47Q、ATS48D11Q三台软启动器。
问题:1、现启动电流相当大,怎么设置可以让起动电流减少。
2、三台电机全是三角形绕组,在设置停车方式,我设置了减速停车,但有ATS48D47Q这台实现了。(软启动器手册注明三角形绕组不能减速停车)。请各位高手帮个忙怎么才能实现减速停车。

网友A:
1、调整设定菜单"Set"里的限制电流"ILt";
2、看清楚用户手册第11页里所说的“内三角连接”,这和电机本身的星/三角绕组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我现在电机内部是三角绕组,可不可以使用减速停车D?

网友B:
可以使用减速停车!
不可以的是内三角连接,那是需要把电机的6个抽头全部拉出来连接的一种方式,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电机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