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斗式秤计数器的改进

楼主(2006-11-26):
    福建尤溪第二水泥厂使用PCM-1型数控斗式电子配料秤数年。从使用情况来看,主机性能还比较稳定,问题主要出现在累计产量(即称数)用JD6-Ⅳ型轮盘式电磁计数器上。由于该计数器靠电磁力触动机械轮盘工作,轮盘磨损、受污、弹簧疲劳都直接影响记数的准确性,给生产管理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本人把累积秤数的24V直流脉冲通过一只JTX-3C继电器转换为开关信号后,以LX875型电子计数器代替JD6-Ⅳ型电磁计数器,前几天运行不错,计数准确,后来出现了累计数大大超过实际产量的现象。经过检查分析发现LX875型电子计数器灵敏度极高,只要继电器触点略有导通不良,无形中就输出了不只一个的开关信号,从而导致了电子计数器的误动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过计算分析,将24V直流脉冲信号通过一只10kΩ0.5W的金属膜电阻限流降压后直接送入LX875电子计数器的控制端进行计数,运行一年多来,尚未出现故障,成功地解决了我厂生、熟料计量不准给生产管理带来的问题。

楼主:
在大家的工厂里有什么办法对熟料进行计量,欢迎交流。

网友A:
  我们这里用失重秤对熟料进行计量,微机是MCS,故障率较低.
  请教控制斗秤电磁铁除了可控硅,还有没有其它控制方法.

楼主:
用失重秤对熟料进行计量应该比较准确,但是对产量高的窑来说可能不实用,不知你厂的熟料产量是多少?

网友A:
 每小时25吨.

楼主:
现在的水泥生产线都是2000t/d以上,每小时产量近100t,有这方面的应用例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