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紧急求助:6RA70-850A驱动250KW电机时出现了问题

楼主(2006-11-26):
生产线为短纤维牵伸线,250KW电机的额定电枢电压440V,电流612A,励磁电压220V,电流9.83A,额定速度1750RPM,我采用的是速度和电流的双闭环控制,速度反馈为交流模拟测速电机,参数是:2000RPM/AC140V,在空载调试的时候出现给定100%的时候,电机速度只有1570RPM,但电枢电压已经达到了430V,理论上现在的速度应该为1710RPM,但实际上不能再提升,不能满足生产需要,请代价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250KW电机的额定电枢电压440V,电流612A,励磁电压220V,电流9.83A,额定速度1750RPM,"和“在空载调试的时候出现给定100%的时候,电机速度只有1570RPM,但电枢电压已经达到了430V,”如果电机的励磁电压是220V,电机也没问题,电机的转速在电机电枢电压达到430V时,电机的转速应该是1710RPM。可电机转速只有1570RPM,请问用什么表测的转速?如何测的转速?

楼主:
使用红外线测速仪

网友B:
如果你测得准确的话,可能测速反馈没有校正好

网友C:
电机的励磁方式是什么?

楼主:
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到现场去解决,电机是老电机,使用多少年了,期间也有过大修等,但是电机的铭牌没有改动过,我现在用的是励磁恒流的方式,励磁电流为额定电流9.83A,有人认为电机经过大修,可能励磁线圈都有动过,额定励磁电流有所变化,可能需要将励磁电流调小一些。不知道大家认为如何?

网友D:
请问,P083=?我估计您设置的是模拟测速机反馈.此时P741的设置是否经过做高转速校准.请详细参看说明书第七章相关内容.

网友D:
模拟测速反馈是交流?应该是直流吧?

楼主:
模拟测速反馈是三相交流的,我加了个整流模块,输出直流到103/104端子的,现在我给定到100%,速度上不到额定转速,也没有办法校准P741的值,现在输入的是理论计算值,P083设置为1,是速度反馈。

网友E: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6RA70控制的

网友F:
这样看来如果测定的转速准确的话,测速反馈校正好以后可能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G:
我的6RA7087-6DV62-0启动时不时出现004和040的报警,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我采用的是速度和电流的双闭环控制,速度反馈为交流模拟测速电机0

楼主:
感谢大家,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是由于电机经过多次大修,额定励磁电流不再是铭牌电流,而要比以前小一些,我通过调节励磁电流使速度上去了。

网友D:
一路阳光:F004是电压故障.请参看第十章故障和报警.当出现故障代码时,先应答故障.而不应通过断电源来使故障代码消失.否则,下次上电时将出现F040.应答鼓掌后,请到r047第一个变址读取故障值.再参照说明书相关内容找出故障原因.

网友H: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问题是:6RA70直流调速装置控制串励直流电机,在转速高负荷大时出现电压、电流振荡现象,反馈是自定义既速度反馈是电压除以电流,希望大家给与帮助

网友I(2007-02-04):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额定电流不是铭牌电流的?为什么不用校正p741的方法?新手,请指教!

网友J:
请问楼主,励磁电流是变小了还是变大了啊?励磁变小的话应该会使速度升高才是啊?

网友K(2008-03-15):
如果电枢电压升到430伏转速还不够,排除电机问题后建议查测速机与速度反馈板

网友K:
红外测速仪测量精度不准

网友L:
宝贝都督:
你可以把你的测速反馈改成由电枢电压反馈试试看!如果这个时候的波动不大的话,那么建议你更换测速发电机!
以前我用的是欧陆590+的产品,也出现过电流转速波动大的故障,那都是因为测速发电机质量不好的原因,更换测速发电机以后,故障解除,同时对调速器的电流环做了一下优化,具体SIEMENS的是怎么回事情,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不过我这也有一台6RA70的,一直没有时间仔细的去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