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救火!!!

楼主(2006-11-26):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是用S7-300控制三台欧陆590+装置同时启动,前段时间工作还是好的,前天开机发现不能开了!以前是三个590装置都能单独启动,现在是一台都不行。我们检查了各种电源,590的参数都是好的,PLC也有输出,还有就是一个数据线没有检查,不知道是不是它出现问题。另外就是PLC输出是跟中间继电器连接的,现在继电器能吸合,但是继电器上的指示灯不亮(在其它地方指示是好的)。有哪位同行碰到类似的问题的,麻烦你给解释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谢了!!

网友A:
手动试试,单试变频

网友B:
还没做完就嚷嚷。可

网友C:
你的数据线是通讯线吗?

网友D:
另外就是PLC输出是跟中间继电器连接的,现在继电器能吸合,但是继电器上的指示灯不亮(在其它地方指示是好的)。
---------------------------------------------------
你是怎样判断继电器能吸合的?继电器上的指示灯是指的什么灯?PLC有没有报错?
PLC是与欧陆590+使用RS485通讯线相连吗?如是则除了通讯线可能有问题以外,PLC内的通讯电路部分也可能有问题。某个欧陆590+通讯电路内部短路也可能将公共通讯线信号拉低(不过一般设计者会避开这个问题),你可以断开其它欧陆590+,逐台与PLC接上通讯试试。

网友E:
那你把通讯线查查看,有没有问题啊.PLC如果没有亮灯的话,就不是通讯问题就查,其他硬件.

楼主:
芯片级维修: 你好!首先谢谢你!
我说继电器能吸合是因为继电器上面的常开点控制风机的运转,现在风机能运行。
PLC是与欧陆590+使用RS485通讯线相连!590+通讯电路内部短路的话我应该怎么检查呢?还有就是PLC内的通讯电路部分有问题的话,最简单能用什么方法验证??

网友F:
通讯方式是哪种

楼主:
看来是没人能帮我解决了!我只好联系参加了!

网友G:
我也想知道答案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