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三菱Motion专家帮忙!

楼主(2006-11-26):
生产线使用了三菱Q173CPUN控制30台伺服电机同步运行.
1 在生产线停机的时候,SFC程序记下当前设备(也就是伺服电机)的绝对位置D2L~D602L到D3000~D3060;
2 在重新启动生产线前,执行绝对位置回复SFC程序:
   Real: ABS-1     Axis 1,D3000
   一直到Axis30;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
当生产线没有停电(PLC CPU,Motion CPU没有断点)时,可以将伺服电机的位置回复到原先停机的位置;
当生产线停电时,在停电前后伺服电机物理轴位置没有变化的情况下,D2L~D602L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这样执行位置回复的时候,位置就不是停电前的位置了.
注:
执行相位回复之前,还执行了:
Real:
Zero
Axis 1
到Axis 30

请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不了解这款控制器,不过看现象就是断电以后数据不对了,是不是控制器本身的记忆体出了问题,或者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B:
我是专做三菱运动控制器应用的,请直接电话联系13564558516赵,或发邮件到zhaoyf1225@tom.com

网友C(2007-02-12):
欢迎讨论 010-88863841 MR喻   停电后伺服电机没有锁住了 ,位置肯定有微微变化的。

网友D:
显然是停机情况下,SFC有时间和机会记录当前位置并保存,下次上电后恢复该位置。
而停电时,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记录,所以也就谈不上回复了。
建议你具体问问三菱的技术支持。

网友E:
那差了多少呢?同意"大漠孤烟127"可能有微量的变化吧.

网友F(2007-03-15):
同意"大漠孤烟127"可能有微量的变化吧

网友G:
你用的是abs模式。
断电后。
那么就主要靠3.6v那个电池来记忆原点位置。
所以说不排除电池电压偏低的可能撒
通过内部m的通断来监控啊

网友H(2007-05-23):
"执行相位回复之前,还执行了:
Real:
Zero
Axis 1
到Axis 30"

是执行了原点回归了啊,那当然不对了,查一下怎么会执行这条语句的!

网友I:
查一下幾個旗標的寫法有無問題

网友J(2007-06-24):
可以问上海三菱电机有限公司的培训和技术支持部门

网友K(2007-09-19):
記憶馬達位置是否驅動器有安裝MR-BAT?
如有的話就算停電轉動位置其位置值依然會正確,
檢查一下回授線的規格吧!

网友L:
你的问题我们公司碰倒过,是伺服控制器的锂电池电量低导致的,换新电池就好了.

网友M:
原点回归程序写的不对
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N:
估计是电池问题
程序不对从理论上可以排除.因为已经用了一段时间才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