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降压起动时间的整定方法

楼主(2006-11-26):
电机星三角降压起动时间的整定根据是什么?有什么整定原则?具体的整定方法是怎样的?欢迎发表见解.

网友A:
电机启动时间由所拖动设备的机械惯量决定,大惯量机械如风机、球磨机等,启动时间约10-20秒,调整时可先设定20秒,启动电机后有两种方法确定启动时间,一是测量电机电流,当电流下降到额定电流以下时的时间,二是看启动到接近额定转速时的时间,这个时间就可以调整为启动时间。

网友B:
用钳行电流表测Y性启动到额定功率的时间就是转换时间

网友A:
钳行电流表测Y性?什么意思?应该是用钳型电流表测电源线.

网友C:
最佳启动时间要现场测试.

网友D:
1、异步电动机启动时间与电网参数、负载参数有关;
2、同意毕师傅的意见,最佳启动时间要现场测试;
3、现场测试时,主要观察电机启动电流明显下降接近额定电流时及时全压切换;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你们的观点对不错,但我想应该是有具体的方法的,要不然总不能起动电机后才去测量确定吧?至少也应该有经验上的公
式啊.

网友D:
1、异步电动机启动时间与电网参数、负载参数有关,所有的经验公式都是有局限性的,很难实用一般情况;
2、但是,对于确定的任意一个实际启动过程,只要你实际仔细观察几次,就可确定起动时间,而且比计算要省时省工;

网友E:
理论和实践结合+多搞

网友A:
电机的启动时间不能用计算得出,因所拖动的机械惯量不同,所有启动设备的启动时间都是可调的,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F:
看电流啊

网友G:
我老是看它的转速加听声音,转速差不多到三角形的一半,声音就是舒服了就行,都是感觉啦.

网友D:
1、 lcx_jia 的发言非常正确,因为不可知的因数太多;
2、观察电流是最准确的方法,只要电流明显下降,就表明已经启动应立即切换;
3、看它的转速加听声音也是常用的方法,但是观察转速要有经验!

网友H:
最好是现场调试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的指点,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讨论一起提高吧.

网友I:
好像有什么理论计算公式的吧!不过我忘了!

网友J:
同意刘志斌师傅的观点,看电流,听声音,加上点经验,就比较准确了.

网友K:
负荷状态不同,时间肯定不一样的,必须现场测定。

网友L:
  设定时间=启动时间乘上60%.  (启动时间就是从启动一开始,下降到电机的额定电流时的时间)

网友M:
观察电流、检测转速

网友N:
看电流变化,看转速,现场实测确定的时间最有效.

网友O(2009-06-28):
各位前辈好,我请问,星三角电机启动到运行时间,理论,书本上有无列明多大的电机所需时间是多长的,等着前辈指导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看电流变化,看转速,现场实测确定的时间最有效.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