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0C196KC20单片机UPS电源

楼主(2006-11-26):
大家好
我有一块UPS中的电路板出了问题:板上的单片机N80C196KC20不能向主控板发送数据(能接收主控板发来的数据),因此,整机报“通讯板故障”错,再不能开机。
拔插过通讯板与主控之间的连接线,无用。
单片机N80C196KC20的串行输入输出端17和18脚,能测到输入脉冲,可是测不到输出脉冲(送到主控板去)。
现想请教各位:若有N80C196KC20单片机应用的中文资料或此单片机的各脚功能的中文资料,请赐教。
若能直接指教,请回帖或邮件或QQ联系。
谢谢各位了
cqtys@sina.com     QQ156595126
061126于重庆

网友A:
看航空航天大学《INTEL16位单片机及其应用》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查到:主控板上的单片机N80C196KC20第16脚是RESET复位脚,低电平有效,测得该脚开机直到报警都为低电平;也就是说该单片机始终处于复位状态没有工作,死机。
想查到由那儿供给16脚高电平,可至今未查到,卡壳了。
没图纸,想请教各位,但我又说不清楚,麻烦。
cqtys

网友B:
电话:0351-3788121 QQ:445174205 MSN:jingmen@17gk.com
(KW) 额定电流
(A) 类型 报价(元)
 150-A85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75  850  标准型  99900
 150-A72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00  720  标准型  86400
 150-A65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355  650  标准型  71500
 150-A50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57  500  标准型  49800
 150-A36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00  360  标准型  36400
 150-A24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32  240  标准型  24800
 150-A18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90  180  标准型  21500
 150-A135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75  135  标准型  18800
 150-A97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5  97  标准型  17500
 150-A54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2  54  标准型  12300
 150-A35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8.5  35  标准型  10500
 150-A24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1  24  标准型  9900
 150-A100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530  1000  标准型  121500
 150-A85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75  850  标准型  99900
 150-A72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00  720  标准型  86400
 150-A65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355  650  标准型  71500
 150-A50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57  500  标准型  49800
 150-A36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00  360  标准型  36400
 150-A24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32  240  标准型  24800
 150-A18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90  180  标准型  21500
 150-A135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75  135  标准型  18800
 150-A97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5  97  标准型  17500
 150-A54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2  54  标准型  12300
 150-A35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8.5  32  标准型  10500
 150-A24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1  24  标准型  9900
 150-A100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530  1000  标准型  121500
 150-A85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75  850  标准型  99900
 150-A72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00  720  标准型  86400
 150-A65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355  650  标准型  71500
 150-A50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57  500  标准型  49800
 150-A36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00  360  标准型  36400
 150-A24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32  240  标准型  24800
 150-A18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90  180  标准型  21500
 150-A135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75  135  标准型  18800
 150-A97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5  97  标准型  17500
 150-A54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2  54  标准型  12300
 150-A35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8.5  35  标准型  10500
 150-A24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1  24  标准型  9900
 150-A97NB-NA
  SMC-2智能马达控制器
  45  97  经济型  13900
 150-A68NB-NA
  SMC-2智能马达控制器
  37  68  经济型  11200
150-B100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530  1000  增强型  124600
 150-B85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75  850  增强型  103000
 150-B72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00  720  增强型  89500
 150-B65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355  650  增强型  74600
 150-B50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57  500  增强型  53100
 150-B36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00  360  增强型  38500
 150-B24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32  240  增强型  27000
 150-B18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90  180  增强型  23700
 150-B135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75  135  增强型  20900
 150-B97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5  97  增强型  19600
 150-B54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2  54  增强型  13300
 150-B35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8.5  35  增强型  11600
 150-B24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1  24  增强型  11000
 150-B100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530  1000  增强型  124600
 150-B85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75  850  增强型  103000
 150-B72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00  720  增强型  89500
 150-B65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355  650  增强型  74600
 150-B50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57  500  增强型  53100
 150-B36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00  360  增强型  38500
 150-B24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32  240  增强型  27000
 150-B180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90  180  增强型  23700
 150-B135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75  135  增强型  20900
 150-B97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5  97  增强型  19600
 150-B54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2  54  增强型  13300
 150-B35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8.5  32  增强型  11600
 150-B24NBDA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1  24  增强型  11000
 150-B100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530  1000  增强型  124600
 150-B85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75  850  增强型  103000
 150-B72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00  720  增强型  8950
 150-B65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355  650  增强型  74600
 150-B50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57  500  增强型  53100
 150-B36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00  360  增强型  38500
 150-B24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32  240  增强型  27000
 150-B180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90  180  增强型  23700
 150-B135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75  135  增强型  20900
 150-B97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45  97  增强型  19600
 150-B54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22  54  增强型  13300
 150-B35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8.5  35  增强型  11600
 150-B24NBD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11  24  增强型  11000
 150-A1000NBDB
  SMC Plus智能马达控制器
  530  1000  标准型  121500

网友B:
太原易尔易科贸有限公司:
秦龙泉  电话: 0351-3788121  QQ:445174208 MSN:jingmen@17gk.com

1 6ES5306-7LA11 1 38 6ES5524-3UA13 2
2 6ES5375-0LD11 3 39 6ES5530-3LA12 1
3 6ES5375-1LA41 2 40 6ES5308-3UB11 1
4 6ES5375-0LC41 1 41 6ES5946-3UA21 1
5 6ES5375-0LA21 2 42 6ES5947-3UA21 1
6 6ES5752-0LA12 1 43 6ES5102-8MA02 1
7 6ES5375-0LC21 8 44 6ES5930-8MD11 1
8 6ES5375-0LD31 3 45 6ES5955-3LC14 1
9 6ES5375-0LD21 1 46 6ES5941-7UA13 4
10 6ES5816-0AA11 1 47 6ES5705-0BC50 1
11 6ES5530-7LA11 1 48 6ES5700-1LA12 3
12 6ES5526-3LF01 1 49 6ES5490-7LB21 36
13 6ES5530-3LA11 1 50 6ES59517LD12 3
14 6ES5452-8MR11 3 51 6ES51465-7LA13 3
15 6ES5451-8MD11 2 52 6ES5942-7UB11 1
16 6ES5466-8MC11 5 53 6ES59517LB14 3
17 6ES5431-8MA11 7 54 6ES5700-8MA11 8
18 6ES5490-7LB21 9 55 6ES5262-8MB12 3
19 6ES5490-8MB11 21 56 6ES5103-8MA03 1
20 6ES5440-8MA21 1 57 6ES5712-8AF00 1
21 6ES5430-8MD11 1 58 6DR2800-8P/AA 1
22 6ES5464-8MF11 1 59 6ES5375-0LA41 2
23 6ES5430-4UA13 1 60 6ES53730AA41 2
24 6ES5451-4UA14 1 61 6ES53770BA31 1
25 6ES5451-7LA11 1 62 6ES53742FJ21 1
26 6ES5420-4UA12 2 63 6ES73731AA41 1
27 6ES5420-4UA13 1 64 6ES53731AA61 1
28 6ES5441-4UA11 4 65 6ES53751LA21 6
29 6ES5430-4UA12 7 66 6ES53751LA15 2
30 6ES5451-7LA11 7 67 6ES5435-7LA11 2
31 6ES5430-7LA12 9 68 6ES54668MC11 4
32 6ES5458-7LA11 2 69 6ES5430-7LA11 6
33 6ES5465-7LA11 4 70 6ES5454-4UA13 4
34 6ES5441-7LA11 2 71 6ES5470-4UA12 1
35 6ES5458-7LB11 1 72 6ES5451-8MR12 2
36 6ES5491-0LB11 2 73 6ES54318MD11 2
37 6ES5451-8MR12 2
上述产品是我公司现库存的产品,新旧不一,请在有客户寻找的时候联系我确认。另外
我们和很多使用S5的老客户有经常性的联系,也可以为你解决一些备件问题。

6ES5788-8MA11 5 原包装
6ES5752-0AA42 1 原包装
6ES5705-0AF00 5 原包装
6ES5705-0BC50 1 有包装
6ES544-3UB11 1 原包装
6ES5526-3LA22 1 原包装
6ES5498-1AA11 2 有包装
6ES5490-7SA11 5 有包装
6ES5490-7SA21 5 有包装
6ES5490-7LB21 1 原包装
6ES5460-7LA13 1 无包装
6ES5470-7LC12 1 有包装
6ES5470-4UA12 1
6ES5460-4UA13 1 原包装
6ES5451-4UA13 2 原包装
6ES5432-4UA12 2 原包装
6ES5375-0LC41 1 有包装
6ES5311-3KA11 2 有包装
6ES5305-7LA11 1 有包装
6ES5302-3KA11 1 有包装
6SE7090-0XX84-2FK0 1 原包装
6ES5470-4UC12 1 有包装
6ES5451-4UA12 6 原包装
6ES5490-7LB21 1 原包装
6GK1143-0TA02 1 有包装
6ES7971-0BA00 1 无包装
6AV3503-1DB10 1 有包装
6SE3190-0XX87-8BF0 7 有包装
6SE3290-0XX87-8BF0 12 有包装
6ES5524-3UA13 1 无包装
6ES5373-0AA41 1 无包装
6ES5430-7LA12 1 无包装
6ES5951-7LD11 1 无包装
6ES5306-7LA11 1 无包装
6ES5700-2LA12 1 无包装
TI505-6660 1 无包装
TI545-1101 1 无包装
TI505-8  solt 1 无包装

8MR11
6ES5951-7LD12 6ES5928-3UB21 6ES5700-8MA11
6ES5942-7UB11 6ES5955-3LC41 6ES5525-3UA21
6ES5941-7UA13 6ES5524-3UA13 6ES5454-4UA12
6ES5430-7LA11 6ES5524-3UA15 6ES5420-4UA13
6ES5430-7LA12 6ES5314-3UA11 6ES5420-4UA14
6ES5451-7LA11 6ES5100-8MA02 6ES5441-4UA13
6ES5451-7LA12 6ES5102-8MA01 6ES5441-4UA14
6ES5451-7LA21 6ES5931-8MD11 6ES5451-4UA13
6ES5454-7LA11 6ES5420-8MA11 6ES5465-4UA12
6ES5306-7LA11 6ES5431-8MA11 6ES5465-4UA13
6ES5456-7LA11 6ES5451-8MA11 6ES5460-4UA12
6ES5465-7LA13 6ES5451-8MD11 6ES5470-4UA12
6ES5460-7LA12 6ES5431-8MD11 6ES5470-4UC12
6ES5470-7LB12 6ES5464-8MA11 6ES5301-3AB13
6ES5470-7LA12 6ES5464-8MA21 6ES5310-3AB11
6ES5928-3UA12 6ES5464-8MC11 6ES5752-0AA12
6ES5928-3UB11 6ES5700-8MA21 6ES5705-0BB50
6ES5928-3UB12 6ES5315-8MA11 6ES5760-0AB11
6ES5375-0LA21 6ES5316-8MA12 6ES5760-0AA11
6ES5375-1LA15  6ES5188-3UA11 6ES5512-5BC12
6ES5375-0LC31 6ES5188-3UA12 6ES5925-3KA12
6ES5375-0LC41 6ES5183-3UA12 6ES5926-3KA12
6ES5095-8MA04 6ES5183-3UA13 6ES5927-3KA13
6ES5377-0AA32 6ES5101-8UA13 6FC5510-0BA00-0AA0
6ES5700-1LA12 6ES5581-3LA11 6ES5373-0AA41
6ES5701-1LA12 6EV3053-0DC 6ES5370-0AA41
6ES5350-3KA21 6ES5373-1AA41

6ES5458-7LC11 2
6ES5451-4UA14 1
6ES5318-8MA12 2

6ES5451-8MR12 1
6ES5452-8MR11 2
6ES5431-8MA11 2
6ES5090-8ME11 1

6EW1380-1AB新品
6ES5941-7UB11( 新品有包装 )
6ES5942-7UB11
6ES5943-7UB11( 新品有包装 )
6ES5944-7UB21( 新品有包装 )
6ES5945-7UA13
6ES5946-3UA21 ( 新品有包装 )
6ES5948-3UA11( 新品有包装 )
6ES5470-7LA12
6ES5951-7LD21
6ES5928-3UB12
6ES5928-3UA21( 新品有包装 )
6ES5928-3UB21
6ES5951-7LD11( 新品有包装 )
6ES5951-7LB21
6ES5451-7LA12 ( 新品有包装 )
6ES5451-7LA21
6ES5490-7LB11 ( 新品有包装 )
6ES5436-7LA11( 新品有包装 )
6ES5456-7LA11( 新品有包装 )
6ES5465-7LA13( 新品有包装 )
6ES5456-7LA12
6ES5430-4UA13 ( 新品有包装 )
6ES5460-4UA12 全新未开封
6ES5451-4UA13 ( 新品有包装 )
6ES547O-4UC12 全新未开封 )
6ES5700-1LA11 ( 新品有包装 )
6ES5525-3UA21 ( 新品有包装 )
6ES5308-3UC11( 新品有包装 )
6ES5308-3UA12( 新品有包装 )
6ES5374-1KH21
6ES5102-8MA02(全新有包装 )
6ES5100-8MA02( 新品有包装 )
6ES5103-8MA03( 新品有包装 )
6ES5482-8MA13
6ES5421-8MA12
6ES5451-8MA11 ( 新品有包装 )
6ES5451-8MR12 全新
6ES5441-8MA11 全新未开封
6ES5431-8MA11 全新未开封
6ES5095-8MC03 全新未开封
6ES5095-8MA05
6ES5470-7LB12 全新未开封
6ES5318-8MA12
6ES5318-8MB12
6ES5930-8MD11 全新
6ES5931-8MD11
6ES5700-8MA11 全新未开封
6ES5710-8MA21
6ES5375-1LA15
6ES5375-1LA21全新未开封
6ES5375-0LA21全新未开封
6ES5470-4UC13
6ES5465-4UA12
6ES5460-4UA13
6ES5430-4UA14
6ES5451-4UA14
6ES5454-4UA12
6ES5183-3UA12
6ES5188-3UA13
6GK1541-2BA00
6GK1543-1AA01

楼主(2007-01-23):
大家好
这么久了,还是说明一下。
板子已经修好,上机已用了多天了,基本正常,没什么问题了。
在维修板子的过程中,出了一些插曲,这里就不详述了,下面谈谈单片机的复位故障问题:
1. 通过检查,该单片机的16脚复位电压由串联的两级非门供给,非门的输入端连接到了XM2座,XM2座通过排缆连到了整机的电源板上,即复位电压由电源板供给。
2. 通过检查电源板,其电路原理为:电源板除产生其它电源外还产生正负15伏和5伏电压供主控板和通讯板用;在电源板上用3个LM393比较器分别将这3个电压同基准电压比较,比较后的输出端连在一起,若3个均正常就输出高电瓶到主板作为单片机机的复位电压;若3个电压其中任一电压降低到一定值就会将输出电压拉垮为低电瓶,从而使复位电压永为低电瓶。
通过计算所有3个电压均在正常值范围内,检查过程中才发现由TL431接成的2.4V的基准电压在2.4伏到2.6伏间变化,这显然不对,TL431应输出稳定的一个电压值。
3. 换TL431后在单板上加电实验,结果输出的复位电压5伏很稳定。将板装上机,运行正
常,观察多天,正常。
Cqtys   07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