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补偿问题

楼主(2006-11-26):
低压配电系统中,如果某一路的功率因数过低,可否就这一路就地进行无功补偿,或者到低压配电室进行集中补偿.各有何优劣,请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A:
需长距离大电流输送电力的负载,采用就地补偿可大大减小线路的电流,如(非实际数据)4台75KW电机,运行中线路的电流约550A,每台加就地补偿电容器40KVar(cosφ约0.9以上),电流降为440A,降低了线损。

网友A:
补偿应采用就地和集中两种形式,就地解决大部分补偿量,集中采用自动控制器将补偿量控制在0.95。

网友B:
就地进行无功补偿效果好,但要考虑成本

网友C:
就地补偿的效果是好,只是点多,面广,维护起来很烦,还有就是成本高。

网友A:
楼上几位不知是否做过分散和集中补偿的设计或工程,分散补偿的投入应比集中补偿要少,电容器、电容接触器装在所补偿设备的电控箱中,没增加别的费用。

网友A:
另外减少了集中补偿的电容器数量,配电室的投资少了。因分散补偿减小了输电先线路的电流,可节省电力电缆的投资和节约电力(线损)。

网友D:
长知识了

网友E(2008-07-05):
请问目前是否有高压(10KV)功率因素补偿?是否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