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道考试题

楼主(2006-11-26):
有500W高压汞灯30个,功率因数0.6,由三项四线供电,问需要采用多大容量的空气开关?

网友A:
要看你怎么接了

网友B:
三相四线接法,3P 32A空开.

网友C:
3P 40A

网友D:
总 4P 40A

楼主:
我算出来的额定电流是38A,空开的选用是不是1.1--1.5倍的额定电流,我选了60A的断路器,可能错了

网友E:
各位大侠,怎么算的啊?

网友F:
60可以的.高压汞灯的启动电流比较大的

网友G:
4P25A就够了,因为220V1KW为3.5A电流.30个500W就是10个500W的单相一共5KW计17.5A.加上功率因数0.6,25A就够了.

网友H:
同意楼上的算法

网友I(2006-12-27):
同意一叶萱草的算法。

网友J:
220V1KW为3.5A电流???

网友J:
“500W高压汞灯30个,功率因数0.6,由三项四线供电”
1、500W,功率因数0.6,视在功率S = 500/0.6 = 833VA,电流833/220 = 3.79A ;
2、由三项四线供电,每相灯10个,线电流 = 相电流 = 37.9A ;
3、别墅:“我算出来的额定电流是38A,空开的选用是不是1.1--1.5倍的额定电流,我选了60A的断路器”,正确!!!

网友G:
我那种算法只能说是通用算法,可能对这种情况不适合,但在通常的情况下1KW在220V下是3.5A,在380V下是2A左右.这里已经把功率因数考虑进去了,但我想功率因数也不应该是除,应该是乘吧.为什么会是除呢?请详细说明一下.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K:
p总=根号3 U线I线 COSθ
500W高压汞灯30个 p总=15KW COSθ=0.6 U线=380 则I线=37.8A
星形接法每相接10个,空开的选用是1.1--1.5倍的额定电流.空开为3P 60A

网友G:
现在我们先搞清楚功率因数.有用功/额定攻率
它的实际电流等于有用攻除以电压乘以效率.
我不知道高压汞灯是什么?但不在一般的负载的额定电流都是这样算的.比台如一个10KW的电机它的功率因数是0.85,它的效率是0.9,那么它对于380V来说 它的额定电流就应该是1000/380*0.85*0.9就等于2A左右.而220V来说就是3.5A左右.
按理应该说功率越小,它的功率因数就越大,它的效率也就越高.我不明白出提者的高压汞灯是什么,它的功率因数怎么那么小,我就没有按那个功率因数算,而是按一般的算的.按理说这么小的功率它的功率因数应该在0.9左右.但上面的两种算法明显与常规的算法不一样.

网友L:
单相和三相不同

网友G:
我现在只想知道,为什么要除以0.6.而不是乘以0.6?谁能给我说清这个道理?还有那个500应该就是高压汞灯的额定功率.那么根据功率等于电流乘以电压.那么按刘志斌所算的电流,它的有用功应该是3.79乘以220等于833W.这是什么,你们也许要说,不是有一部分无用功吗?但是一个额定为500W高压汞灯能做出833W的功吗?这种算法真的是对的吗?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当一个额定功率为500W的用电器.它1小时的用电量是0.5度电.而它实际上只能用300W.这300W才是它的有用功,它的功率因数也就是0.6,也就是说有用功除以额定功率.那么剩下的200W就是他的损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电容补尝的原因了,就是让它实际用的功和额定功相差不了那么多.而在这里,它的电流只和它有用功有关.你们还好,一个额定功率500W的用电器实际做的功是833W.有人想没想过这个道理?我想请功率因数方面的高手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点.或是你们订为你们对的人把你们的算法详加的说明一下.

网友G:
http://www.china95598.com/Html/dgjs/2006-1/23/212555882_3.htm
大家可以在这里查一下这的算法是不是正确

网友J:
   “我现在只想知道,为什么要除以0.6.而不是乘以0.6?谁能给我说清这个道理”

1、COSφ = P/S  ;
2、S = P/COSφ  ;

网友J:
     “3.79乘以220等于833W”

1、3.79乘以220等于833VA(视在功率);
2、833VA×0.6 = 500W(有功功率)

网友M: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N:
     “3.79乘以220等于833W”

1、3.79乘以220等于833VA(视在功率);
2、833VA×0.6 = 500W(有功功率)

 Mecry:

网友O:
刘志斌算得很对,这是最起码的理论算了

网友P:
 刘志斌算得很对,这是最起码的理论算了.在初级电工里就讲过啊!

网友Q:
应该是60吧?

楼主:
好长时间的帖子又顶上来了,事实证明,我的那个结果是对的,也就是选用60A的空开,这次是u技术比武,我有幸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综合第一名的好成绩

网友R:
如果明白电工基础就是一条很简单的数学题:
单相: P=U*I*cosQ

       I=P/(U*cosQ)=500/(220*0.6)=3.79A
刘志斌是对的,但他搞多了一个视在功率S把很多人都搞懵了(当然是对那些电工基础知识不牢的人而言)

楼主(2007-02-06):
我和qjping的算法是一样的,不过看到大家分析的都很好,结果和刘志斌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S:
刘志斌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