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型号含义

楼主(2006-11-26):
VV22-3*10+1*6-10-250各个字母与数字的含义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VV22我不太清楚,3*10是指的3芯10平方,1*8是指地线是8平方,应该是4芯电缆线,10是指电流为10安培,250是指电压为250伏

网友A:
VV22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铠装护套电力电缆。
,3*10是指的3芯10平方,1*8是指地线是8平方,应该是4芯电缆线,10是指电流为10安培,250是指电压为250伏

网友B:
VV22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铠装护套电力电缆。
,3*10是指的3芯10平方,1*8是指地线是8平方,应该是4芯电缆线.
10是指电流为10安培,250是指电压为250伏???

网友B:
3*10的电缆载流量不可能是10A,电压也不可能只有250V。

楼主:
10是不是10KV,250是不是指的是电缆的长度是250米?猜测而已

网友C:
电缆载流量是随材料、温度、安装方式变化的,所以不应该是一个固定数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弄清楚,下次注意

网友B:
vv22的电缆弯曲半径至少为电缆直径的10倍,型号中的10不会是这意思吧?自己想想也觉得不太可能!哈哈!

网友B:
250若说是芯线温度的话那也太高了,唉,资料上找不着。

网友D:
型号含义:V_聚氯乙烯绝缘,L—铝芯(铜芯T略去)V—聚氯乙烯护套,22—钢带铠装。

网友E:
搞不懂 10 和 250 的含义

网友E:
  10平方的线不可能是10个流,电压也不可能是250V

网友F:
大家查查看

网友G:
   3*10+1*6的意思是3根10平方毫米一根是6平方毫米,VV是聚氯乙烯护套电线的意思,22凯装,10我不能给你解释清楚,250为耐压的意思,请其他专家的评论吧!

网友H:
VV代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芯电力电缆,3*10+1*6的意思是3根10平方毫米主线芯,一根付线芯是6平方毫米的意思,22代表防锈钢带铠装(以镀锡钢带为多,还有29是黑钢带,现已极少用)的意思。10和250与电缆型号无关。

网友I:
10-250不知哈意思?

楼主:
这是一道技术比武时的一道理论考试题,前面的几个能答得出,就是后面的10,与25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郁闷~`~

网友J:
10和250其实是欧盟的CE标准其标准是耐压3750V 泄露电流不超过10MA国际安全认证的标准
 以次说明此电缆在出厂前以经过3750的高压测试其泄露电流不超过10MA 250只的是工作电压
 个人认为

网友J:
其250V他只代表的是单根的电压 准确点的话应该是242

网友K:
 VV代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芯电力电缆,3*10+1*6的意思是3根10平方毫米主线芯,一根付线芯是6平方毫米的意思,22代表防锈钢带铠装(以镀锡钢带为多,还有29是黑钢带,现已极少用)的意思.
同意愈强的说法

网友L:
VV代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芯电力电缆,3*10+1*6的意思是3根10平方毫米主线芯,一根付线芯是6平方毫米的意思,22代表防锈钢带铠装(以镀锡钢带为多,还有29是黑钢带,现已极少用)的意思。10表示10KV,250表示250米!

网友M:
楼上的说得对.10指耐压10kv.而不是10安培,250可能是指电缆长度的编码吧.

网友H:
聚氯乙烯绝缘好像没有10KV等级的吧????

网友N:
明白点了!

网友O:
原来不明白,现在清楚了 呵呵

网友P:
学习了,同意楼上说是长度的

网友Q(2006-12-26):
同意焦荔的说法。再说一句。大家看好了在说。应该是3*10+1*6而不是3*10+1*8。谢谢。做电工应该细心认真啊。

网友R:
解释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