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如何测得两种不同且不互容液体的分界面高度

楼主(2006-11-26):
我要测储罐内两种不同且不互溶液体的分界面的高度,两种液体的高度都是变化的,请问各位高手应该用什么方式测得?

网友A:
测量如此得界面有很成熟得设备,关键是你两种液体得介电特性如何请你说明,或者干脆说明是什么介质 如果两种介质 特性非常接近 就不好办了 (当然这种情况有没有我不知道 太接近了是不是就溶在一起了 呵呵 我不是学化学得不太在行)
多见得是油下水
0516-83845092贾

网友B:
请问两种介质是什么介质?是何种液体?如果是水和油的分界面我公司就有这样的仪表。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13366410682 奚先生

网友C:
一般推荐浮桶液位计

网友A:
问介质是什么得 特性如何 得 都是负责的!

网友D:
关键是你们的储灌应该有隔板,这样的化重的液体在下面,中间的隔板应该在你们上面的液体的溢流层,这样的化就可以在隔板两侧的各安装一个单法兰加单法兰液位变送器或两个双法兰差压变送器。算好迁移量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和你们的工艺人员商讨一下,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E:
用磁伸缩液位计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网友F:
你搜一下,只要注明是测分界面的,这种表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