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频敏变阻器铁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06-11-26):
如题

网友A:
频敏变阻器是一个三相铁芯线圈,它的铁芯由实芯铁板或钢板叠成,板的厚度为30-50mm时,称为板式铁芯结构;它的铁芯由厚壁钢板制成的铁芯发和上下层厚钢板制成的铁轭组成时,称为发式铁芯结构.

楼主:
感谢大城的回复。

网友B:
也有用钢管的

网友C:
同电抗器

网友D:
哈哈,楼上:
跟电抗器可不一样呀,电抗器要求铁心导磁性能优异,频敏电阻要求相反(不是不导磁)!!!

楼主(2007-01-09):
今天我们发现我厂的一台频敏变阻器被盗了。铁芯和保护线圈的外筒被盗走,630A的短路开关也不翼而飞。
再次请问,用普通的钢管能够替代原来的铁芯吗?

网友D:
不是钢管,是钢板.
可以的.
墨攻:怎么感觉你是山东滕州人呀?我们这里可是墨子故里.

楼主:
TO勃龙工控
铁芯是圆柱形的,可用钢管代替吗?
我不是山东滕州的。

网友D:
圆柱型的我倒没有见过,如果原来是实心的那么现在换实心的,如果是圆管的,就换圆管的,尽量和原来一样.
普通钢材是没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