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06-11-26):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是中央空调控制的改造。
原本的系统使用了CPU224+EM277+EM223+EM223+EM235共5个模块,现在的控制要求是增加两个变频器和一个触摸屏。我想使用USS协议控制两个变频器,EM277和触摸屏连接起来,
1。请问此方案是否可行(从系统响应和运行稳定条件衡量)??
2。由于USS协议占用200的资源(使用存储器3450字节,400字节V存储器,16个通讯字节,4个累加器),而224的性能参数为存储器8192字节,最大扩展I/O模块7个。触摸屏通讯也会占用存储器空间,请问224能否正常工作??
3。触摸屏和224利用DP连接,那么能否将触摸屏设置为主站,224设置为从站,调试时电脑设置为主站来监控224呢??
4。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通讯时,变频器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有没有其他方法解决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我觉得可行
2.不敢说
3.可以
4.没看到那个问题,通讯时变频器一样工作呀,你可以用自由口自己编USS协议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B:
不可行!
你可以采用双端口的224CPU。一个与变频器USS通讯,另一个与屏或PC相连。那么277就没有用了。
向你这个系统采用314C-2比较合适,变频器采用DP控制,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C:
一个与变频器USS通讯,另一个与屏或PC相连。那么277就没有用了
资源浪费呀

网友D:
3。触摸屏和224利用DP连接,那么能否将触摸屏设置为主站,224设置为从站,调试时电脑设置为主站来监控224呢??
这种连接方式可能不行

网友E:
当然可行,要买通讯模块,用人机控制变频器,我自己没有做过.但我看到过很多,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F:
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G(2007-07-05):
台达 PLC人机以及变频可以通讯

网友H:
不太清楚.,没用过

网友I: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可能你的程序没写好吧。以前变频器不就是这么用的嘛。

网友J:
应该没有问题的,不过通信的程序要自己来写的

网友K:
程序量不大,还可以
我以前做个程序用得224,后来竟然内存不够了,
害得我把部分程序挪触摸屏里去了

网友L:
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案是否可行?当然可以!

网友M:
可行,但有难度

网友N:
应该可行,EM277可以不用的,直接用上面的485接口,一个联触摸屏,一个用USS和变频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