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大恒转钜负载上,为什么频率越低就会发烧呢?

楼主(2006-11-26):
  问题如题,还有就是降低了载波频率为什么可以提高一点转钜呢?
我刚来工控网上报道,各位达兄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频率越低,电机的感抗小,发热量就会很大,频率很低,脉冲就相当直流供电,电机的感抗小,电流大,发热量就很大

楼主:
谢谢XIAO菜的回复,电机的感抗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网友A:
这个概念可是最基本的概念,不是啥难的问题,不好意思,建议去看书,要不你以后会比较累

网友A:
从电机理论上来说,电压是决定转速的,电流是决定转矩的,但是在交流电机电机中,频率是决定转速的,电流是决定的转矩的,频率降低了,载波频率降低,相当于电感减小,电流会增大,转矩就会增大,但是同时也有了发热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