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报错

楼主(2006-11-26):
本人刚开始学习PLC,在VERYCD上下载了三菱GX developer,按照说明装好以后,打开软件,就开始报错,启动时是“can't allocate share memory”,新建文件就出现以下对话框“gppw.exe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和“0x73d311c7”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4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有哪位高人遇到这种情况,请给于帮助,怎么解决?再次小弟拜过了!
还有个问题,初学者用哪个公司的软件学习好一些?

网友A:
建议重装系统并杀毒

网友B:
你的软件每装好,不在系统,如果你是刚接触的话,应使用早期版本。

网友C:
GX developer软件没有安装好,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D:
这种问题我已遇到过,与你的系统有关系,你先杀毒,在重装看,若不行,或许就要系统重新更新了.仅供参考,不对之处,请指教,TKS!!!

网友E:
建议关闭所有应用程序,再装一遍.

网友F:
电脑有问题

网友G:
与系统有关,建议你重装系统,初学者用这个软件也没问题的!

网友H:
你从哪里得到的软件,是不是软件不完整

网友I:
1是不是软件有问提
2病毒作怪,造成软件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