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联打印机

楼主(2006-11-26):
请教各位:
    台达人机界面可以挂打印机吗?
    哪些可挂打印机的人机界面可以同台达EH系列PLC通讯?
    我在一个工程中想用台达EH系列PLC,它同变频器通讯比较方便,但又要打印一部分记录,不知如何选择?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只要自由口可以编程的PLC都可以连打印机,232接口的打印机,只收不发的

网友B:
台达人机使用宏指令,可以实现和任何协议控制器的通讯。
AE人机可以直接驱动特定品牌的打印机/微打。

网友C:
台达的AE系列可以。

楼主:
AE 的人机好象也没有打印口啊?

网友D:
加打印扩展卡

网友E:
AE系列的屏加一个并口打印卡可以连接并口的微型打印机,目前已经广泛应用,效果还是很好的。主要是不用再去宏指令写通讯程序了,很方便的。
A系列的如果要连接微打的话还是要用宏指令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