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输出的4-20ma信号.

楼主(2006-11-26):
请问怎样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输出的4-20ma信号.

网友A:
传感器很少有单独输出4-20ma的,一般是经过变送器后转换成4-20ma,只有那些传感器和变送器集成在一起的才输出4-20ma,不知你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B:
一般是测变送器的输出信号,变送器需要外供电,万用表直接串到回路中

楼主:
用的是施耐德光电传感器,4-20ma输出,

网友C:
请问怎样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输出的1-5V信号

楼主:
用直流电压档直接测量就可以吧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用万用表直接测不到输出,
可能是2线制的传感器,你想给仪表1个24VDC电源,然后将万用表打到mA挡,串联进回路中就可以测到电流信号了。
1-5V也是要供电电源的,直接电压挡就好测量了
问题很简单,基本知识也很重要哦

网友E:
有的可以直接用表笔测两个输出端子,如果不行,就串联到回路中

网友F:
TO 自由2006
没有那么复杂吧,一般测电流的话,就将输出线拆开一根,然后将万用表串联在电路中,就可以了。
测电压:将万用表并联在输出端就可以了!

网友G:
我也是想没那么复杂,一般4-20毫安出来后都是用来触发控制用的,就两根线,所以同意楼上的

网友H:
严重同意楼上高论

网友I:
给个供电电源才是王道

网友J(2007-10-16):
FLUKE771专业检测4-20mA信号钳型表,无需断开回路。

联系方式:
FLUKE上海办事处
电话:(021)61286275
传真:(021)61286222
邮箱:xinhui.yuan@fluke.com
网址:www.fluke.com.cn

网友K:
顶一下自由2006!!!严重正确

网友L:
测电流把万用表串入电路不就可以了。

网友M:
有的传感器需要外加电源才能输出信号,比如有些光电传感器是OC门输出,必须上拉电源才能测到输出信号,传感器内部电路也需要外加电源才能工作

网友N:
顶一下!
还有的是电平输出、晶体管输出等,比较复杂!

网友O:
FLUKE771专业检测4-20mA信号钳型表,无需断开回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