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启动转矩小

楼主(2006-11-26):
我用英威腾INVT/G9系列1.5千瓦变频器拖动一段斜置辊道,电机是SEW的减速电机,1.5千瓦,控制方式选择P1-01为默认的2。即固定的V/F。最小启动电压10V,频率1.5。但运用中发现只要辊道卡一点点东西电机就无法启动。以前没改造前没发生过这种现象。是不是启动转矩小了,是否要调大V,F。

网友A:
您判断得没错,的确是变频器的启动转矩小了才导致无法启动,您可以选择多点v/f曲线手动设定方式来调节启动转矩。

网友B:
v/f启动转矩小,你的变频器有没有矢量控制?如果有,用矢量控制

网友C(2007-01-16):
能不能具体讲一讲矢量控制的原理阿?英威腾用的哪种阿?

网友D:
V/F的变频器在设备需要长时低速运行时不能满足要求的 矢量控制的会好点 不过价格也高点 原理网上搜一下可以看到很多

网友E:
还是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吧 v/f控制 低频力矩 不行

网友F:
还是用矢量控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