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如何在三菱A970上显示故障记录

楼主(2006-11-26):
在线的各位好,有一个问题想在此向各位大侠请教了,就是怎样才能在三菱A970上显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故障,故障报警我也已做好了,就是不能做出记录这个画面来,请问是在基本画面上做还是在窗口画面上做呢?谢谢了~!!!!

网友A:
在基本画面中用报警记录显示

网友B:
用报警记录功能,可以事前将报警信息和触发报警信息的继电器等做好对应,比如B1:Tank level lower limit等,只要B1为ON的时候,就会显示Tank level lower limit的报警信息。但要注意:清除报警信息的按钮要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好,并不是B1为off的时候,报警信息就自动消失的。

楼主:
广广你好,在看你的回复,很多谢你,但是你在上面说的我还不是好明白,不知你所指的B1是什么,是基本画面吗,还有就是关于触发周期的问题,我好象不能工巧匠设定为M ,它的上面只能指定时间,不能指定位元件.

网友C:
这些功能有时候搞起来也是有点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