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想用单片机学习,单片机高手进!

楼主(2006-11-27):
我想用单片机做个温度的分度手册,看看谁有兴趣!合作!QQ527525116

网友A:
我想用单片机做个温度的分度手册
----------------------------------------
不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温控器?具体要求?达到的指标?

楼主:
我的意思是能用单片机做一个温度的分度手册,象手操器的那种,可以把现场的温度线直接接到接线端子上选择电阻或热电偶型号,即可显示出温度值,或者有温度值可以显示电阻或者毫伏值等,带键盘输入,液晶显示器显示!感兴趣请加QQ:527525116

网友A:
你买一个温控器就行了,100多块钱的东东,不用自己做那么麻烦。

网友B:
老大,采集的温度是模拟量,你还要A/D,然后写程序,再搞到液晶显示器显示,那太大了吧,你准备用什么型号的芯片呢

网友C(2008-09-13):
找个带AD的单片机,很简单!

网友D:
LJD-SY-5200 功能最强大的单片机。报价有点贵7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