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控制运动位置偏差过大

楼主(2006-11-27):
采用FX1N-60MT和FX2N-1PG对4台安川SGMAH04AAA41伺服电机进行位置控制,其中2个电机带动滚珠丝杠,2个做旋转控制.使用过程中发现发相同脉冲时,相同连接状态,每次电机的运动位置有较大的偏差,考虑为MT和1PG发出的脉冲波形和伺服要求的有所差距,请问该如何避免?

楼主:
补充:系统采用开环控制。

网友A:
听楼主所言,应当是最终位置有偏差,应当是通信可靠性问题,请对照伺服说明书配置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