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

楼主(2006-11-27):
西门子PLC(200系列)怎么强制功能使用不起呀?我上次都使用过这个功能,今天怎么又用不起了呢?

网友A:
可以强制的

网友B:
打开变量表亚

网友C:
可以强制,你先把变量表打开,把你要强制的变量置1,然后点工具栏里,小铅笔的图标,就可以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话,就是这样的

网友E:
打开一个 S7-200 程序包,其中后面 2 个文件有什么用处?如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