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和利时”超级精灵“

楼主(2006-11-27):
各位大侠,小弟有点小问题求助,我在 用和利时FacView时,创建了自己的超级精灵,存放在库cfbscs库中,可是等到使用时,该库里什么都没有,再重新建立该超级精灵,发现原先建的那个还在该库中,应该怎么处理阿?
                    -----新手上路,恳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你填充的颜色是白色,你没看到内容而已.直接打开它,用全选工具,就可找出内容了。
QQ:529797018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昨天仔细检查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那个系统使用手册印刷有误,应该是先建立精灵,然后在精灵的基础上再建立超级精灵,这样,在右下角那个超级精灵框中才能看看自己建立的那个超级精灵。系统使用手册上207页第一行应该是把选择“超级精灵”改为“选择精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