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1-27):
目前,我正进行一个项目,计划用IPC取代部分PLC的工作。
由于长期设计的是PLC系统,所以对IPC的品牌知之不多。由于项目对象是高速处理,故要求高度稳定的。所以,想请问各位前辈,哪个公司的IPC的稳定性最好?此外,最好是轻便一点、带触摸屏的,价格适中,并支持双屏分别独立显示的。
不用向我推荐PAC,这个不是不好,但已经被我领导“毙”掉了。

网友A:
IPC方面目前最好的是研华,全球目前销量第一。
首先强调这里的IPC指的是工业计算机(Industrial PC),如果你要带触摸的显示的,一般的工控机很少直接提供触摸显示器,不过有相关的工作站产品可以选择,就是一体化工作站,研华对应的型号是IPPC或是AWS都可以,不过这种产品体积都是比较的大,研华有一种便携式的产品,是PWS系列。
至于您说的支持双屏分显的显卡,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建议不要用工业及的,除非不考虑成本。目前商用市场上支持VGA和DVI口的都有货,而且价格也恨经济,但是稳定性方面可能较工业及的略有逊色。主要是根据您的要求选型了,
可以参考www.zhengqitech.cn。

网友B:
研祥的也不错了 可以比较一下
  QQ2248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