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我想新增一台s7300上位机,要什么硬件?

楼主(2006-11-27):
我想新增一台s7300上位机,要什么硬件?
是不是要买一张PROFILEDBUS的硬件卡,还有线!
用MPI电缆连接到新的上位机行不行?

网友A:
CP5611,接头、电缆

网友B:
上面的硬件足够了

楼主:
上面的硬件多少钱呀?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方案?

网友B:
当然也可以用mpi编程电缆

网友C:
最好就是楼上说的CP5611,接头和电缆

网友D:
还有一种用MPI的方法是才用ADPTER MPI/DP适配器,采用串口和上位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