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300PID问题!

楼主(2006-11-27):
PID控制器的PV_PER端是不是直接连接
PIW端子,他的量程转换是不是通过
PV_OFF与PV_FAC来改变,如果接上面的接线方法,SP值是不是要经过量程转换?这时的PV端子是不是一个0-100的实数?

网友A:
我觉得是

网友B:
要经过变换的。
要变换成浮点数的形式!

网友C:
需要量程转换

网友D:
我已经通过直接使用PV_PER端子,使PED控制器完成控制了,不过是在模拟器上面,不知道在真机上面能不能行!

网友E:
PV_OFF和PV_FAC用来修正输入PV_PER经过内部计算后得出的百分数值(带小数点),PV_PER需要数字量输入。

网友F:
请问,PID控制器在哪里调出使用?我找不到。

网友G:
最好转换一下

网友D:
lib
standard lib
FC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