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 SIM V5.2能不能用在WINCC上面?

楼主(2006-11-27):
PLC SIM V5.2能不能用在WINCC上面?
方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可以,利用MPI通道通信的方法。
我实验过的。但那个版本不记的了。

网友B:
可以,但是对I点的模拟请注意,不能使用Wincc来触发I区触点,所有I区触点用M代替即可,模拟时请先启动PLCSIM,然后再激活Wincc。
使用方法同于实际PLC连接,在S7通讯协议的MPI通道中建立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