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TP270下载不了

楼主(2006-11-27):
我用串口下载TP270下载不了,串口线如何焊接,以及串口插在触摸屏的哪个口,还要设哪些参数,急等,谢谢

网友A:
PC机与TP270简单连接 rs232口连接为2-3;3-2;5-5.

网友B:
不知你用的是那种PLC,如果是S7-300的,直接用那根(去掉适配器)编程电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