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救火!S7-300控制590+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11-27):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是用S7-300控制三台欧陆590+装置同时启动,前段时间工作还是好的,前天开机发现不能开了!以前是三个590装置都能单独启动,现在是一台都不行。我们检查了各种电源,590的参数都是好的,PLC也有输出,还有就是一个数据线没有检查,不知道是不是它出现问题。另外就是PLC输出是跟中间继电器连接的,现在继电器能吸合(继电器的常开接点能导通),但是继电器上的指示灯不亮(在其它地方指示是好的)。有哪位同行碰到类似的问题的,麻烦你给解释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谢了!!我们设备等着开车!!!

网友A:
请说明你的系统控制方式,是开关量还是PROFIBUS

网友B:
会不是你的电压不稳定.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老是跳主空开.装置我见查过没有问题,最后发现是S7-200扩展模块的前8位始终有信号输出.

网友C(2007-07-31):
最大可能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D:
590有报警吗?

网友E:
现在继电器能吸合(继电器的常开接点能导通),但是继电器上的指示灯不亮(在其它地方指示是好的)。
明显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F:
换一个中间继电器看看嘛,有可能就是中间继电器接触不良使信号严重衰减!以前我们这里遇见过!要么就是同步(调速)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