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配电柜和电缆

楼主(2006-11-27):
  我是一个小型宾馆的电工,由于扩建项目.扩建一个四层的小楼,房间是100间.还要装电梯 电话 消防泵  监控 ,请问需要多大的电缆从电网中接线和配电柜的型号.房间照明就100W还有空调,还要安装集体供热的热水,请问需要多大的电缆和什么型号的配电柜

网友A:
电源进线选VV3*50+1或VLV3*70+1电缆,进线刀闸选600A,空开选DW17-600A.

网友B:
3*70的可能比较偏小。考虑到扩容!!和负载的不确定性。

网友C:
这就要看你使用的变压器的容量是多大的。根据电业部门的规定。大于400千伏安的要装高压柜(进线计量柜,PT柜,出线柜)。其型号有XGN2-12,KYN28A等,低压柜要装进线柜,出线柜,电容柜,其型号可用GGD的。

网友A:
电力法中250KVA以上高压计量。

网友D:
说具体点,总负荷是多少???
其中的动力多少KW?动力包括:消防水泵,空调,电梯,等等.数量个是多少?
照明多少KW??  照明一层多少数量?一层多少KW?
是否新增加变压器?
是否有备用电源,需要做双电源切换吗?

以上问题不说清楚,怎么给你做预算和配置???